关于review,logix5000,rilnx,电脑连接通信问题

楼主(2014-04-25):
       本人学生,刚接触PLC,望各位师长帮忙,深表感谢。我按照实验室1756用户手册进行了连接,rsview通过OPC和plc通信,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所谓OPC 客户端和用户端是什么概念,这个连接的基本原理是怎样的?rsview和PLC只能单向获取数据吗?那与I/O模块连接的开关,指示灯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在5000中编程设置I/O的开关和RSVIEW中的一个动态原件连接,并已连接标记,为什么按下开关,没有动作?

           其中出现下面的错误:写标记失败:等待响应时应用层超时.写标记失败:标记的值有错误

        2.数据表我没有用到,有关系的吗?

        3.还是上面的问题,RSVIEW中传感器能用?这么和5000程序连接?

多谢帮助

网友A:
1'所谓客户端 就是以opc协议访问的端口比如你的rsview,服务端就是数据的提供方PLC等设备。

这种协议时双向的相互读取数据,不然触摸屏侧就只能显示或者只能操作,没有意义。

至于你说的5000中的开关和rsview不动作,只能是你PLC没有工作或者数据连接不正确。

2、可以不用数据表,你可以直接用rsview中元件的属性--connection to--到PLC数据标签

 这个前提是,opc协议已经出现在你的online数据库中且能浏览所有数据标签,只要这样建立了联系,就可以实现数据读取,指令操作

3,只要建立联系全部都能用

最后说一句,先想好了在做。看清步骤,不行就多翻翻书多番几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谓客户端 就是以opc协议访问的端口比如你的rs...

 谢谢,非常感谢,待会去实验室再看看,还需您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谓客户端 就是以opc协议访问的端口比如你的rs...

 多谢您,我比较蠢,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B(2016-02-17):
路过,带着学习的态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