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实现数字激光传感器来对准水表的梅花指针,通过梅花指针的转动,传感器输出脉冲来计算水表真实示值

楼主(2014-04-25):
(无正文)

网友A(2015-12-27):
关键就是个传感器罢了。买个激光的,一下子搞掂。

你正文一个字都不写,也不知道你要解决对焦啊寻边啊还是计数啊安装啊什么的。

网友B:
这样的话,你这个激光传感器是对射还是漫反射的呀?

网友A:
欧姆龙有。细小工件的检测。我不知道是什么射。其实什么牌子都有。激光,定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