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0系列

楼主(2014-04-25):
ABB600系列变频器通电显示正常,开机有时候跳(PPCC LINK)  光纤故障,接上负载,一开机就跳.各位高手,求指点。

网友A:
通讯故障,检查光纤哪里是否有漏光。

网友B:
提示是通讯故障,实际上一般是主控板坏的机会多。

网友C(2016-09-04):
PPCC LINK 变频器主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