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警AL-11

楼主(2014-04-25):
现在我使用一台伺服控制器;MODEL:DCAC-30-J10025.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啊?还有出现报警为:AL-11,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图片商标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型号,叫人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B:
FANUC伺服

AL-11:PSM(电源模块,=Power supply module)报警(PSM上显示7)DC Link高电压报警

主轴高速运行,紧急停止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