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

楼主(2014-04-25):
S7-200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急求

网友A:
以前做过一个电路,

不过比较简单,是用的脉冲输出指令

先要搞清楚步进驱动器的电路接法,之后搞PLC接就可以实现。

以前接的,留过一张照片,楼主参考哈。

网友B:
正要使用,参考一下。

网友C:
不过比较简单,是用的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