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环保混凝土搅拌站

楼主(2014-04-25):
 大型环保混凝土搅拌站搅拌质量均匀,生产效率高,对于干硬性、半干硬性、塑性及各种配比的混凝土搅拌效果好。润滑系统、主轴传动系统均采用全套原装进口,其液压开门机构可根据需要调整卸料门开度。搅拌主机拌轴采用防粘连技术,有效防止水泥在轴上的结块,轴端密封采用独特的多重密封结构,有效防止沙浆泄漏及保证整个搅拌系统的持续长久运行。清洗系统采用高压水泵自动控制加手动控制,各出水孔位于搅拌主轴正上方,提高了搅拌的效率,增加水雾减少粉尘污染及有效清除水泥结块。大型环保混凝土搅拌站具有以下优良性能:
(1)环保性能
 所有的粉状物料,从上料、配料、计量、加料到搅拌出料都在密闭状态下进行。搅拌机盖、水泥计量仓、粉煤灰计量仓的排尘管均与除尘器相连,骨料加注口设置阻尘板,从而降低粉尘排放量。全封闭的搅拌主楼及皮带输送机结构,极大地降低了粉尘和嗓声对环境的污染。采用负压除尘及特种纤维滤布,使投料时产生的灰尘完全进入除尘器而不向周围扩散,而收集到的粉尘又可方便的回收再利用,有效的保护环境。用户也可选择进口除尘系统。
(2)可靠性能
搅拌叶片采用独特的高铬高锰合金耐磨材料,轴端支承及密封形式采用独特的多重密封,极大地提高了主机的可靠性能。对常受冲击、易损处,如:卸料斗、过渡斗等处采用耐磨钢板在里部补强;环型皮带接合处硫化粘接,使用权用寿命比普通的钢铆接增长3倍。
(3)良好的搅拌性能:整套混凝土搅拌站设备的保养及维修部位设有平台或检修梯,方便检查与维修操作,主机清洗设有泵冲和人工作业两套装置。站台楼式结构及骨料皮带输送机全封闭结构,保证了所有作业都可风雨无阻地进行。采用封闭形式的皮带机,下部设有溢料出口,能有效防止及沙石四处散落。皮带机采用重垂张紧结构,免除了生产过程中的调整作业。
(4)操作系统
整机采用计算机控制,既可自动控制,也可手动操作,操作简单方便。动态面板显示搅拌站(楼)各部件的运行情况,同时可以存储搅拌站(楼)的各种数据,按要求打印各类报表资料,存储配方可达3万个以上。控制室宽敞明亮,美观大方,并配有空调,可保证电气元件经久耐用,性能稳定持续可靠。控制系统采用国办独一无二的双机双控形式,控制机与管理机间数据共享,控制机出现故障时可以转换到管理机工作,最大限度保证系统的持续正常运行。在主机卸料口、配料站等关键部件可以设置监视摄像头。
(5)电控系统介绍
电控系统采用双机双控形式,即系统以两台高性能工业计算机组成,一台作为主控生产系统,另外一台作为管理及监控系统(兼作主控生产机的备份机),采用专用的配料控制仪表组成。作为主控机系统,具有手动及自动功能。工业计算机通过外部采样,经过计算、比

较、处理,输出控制外部驱动元件,从而真正实现了搅拌站(楼)计算机控制。管理及监控计算机系统作为整套电控系统的备用系统,万一主计算机发生问题,用户可选择备份机系统工作,
做到任何时候确保机器运转正常,不至于影响您的生产。该系统具有打印统计生产日报表、月报表、在线检测及监控作用。同时具有故障诊断帮助系统指导用户维修。操作台面板手动按钮系统,可完成配料自动控制,卸料,出砼手动控制功能。各种电气元件均来自国际知名厂商,例如:施耐德、西门子、欧姆龙、飞利浦、三菱、托利多等,有力的保证了电控系统的稳定性。
搅拌站双机双控形式
(6)计量性能
不论是骨料,粉剂还是水剂的称量,其称量、控制、信号转换元件等均采用进口元件,高精度的传感器,进口微机控制,各秤单独称量(或累计称量),完全保证计量的准确且工作性能稳定。
(7)称量系统
水泥,粉煤灰等粉剂由螺旋机输送到称量斗计量,斗的卸料蝶阀采用意大利进口,密封严密,动作可靠。水及液体外加剂采用气动蝶阀和球阀控制,密封严密,动作迅速,保证称量精度。水进入搅拌机通过增压泵加压喷射、使水更快与拌料混合,且清洗更彻底。>搅拌主楼:
(8)搅拌主楼
采用H型钢作为主梁,结构稳定牢靠,抗振力强。楼内的电缆及气管布置采用专用布线槽,整洁美观又利于保护电缆,外封采用压型彩钢板,美观大方。根据需要可加保温隔热层,以适应北方寒冷天气。
(9)输送装置
可根据需要设有三至五个骨料仓,骨料仓下部为单独的骨料称量斗和骨料放出皮带机。用装载机或皮带输送机向骨料仓供料。料仓可设计成钢结构。少仓下部可选配少含水率测量仪。骨料提升斜皮带机负责将骨料送到过渡储料仓,斜皮带采用重锤张紧,工作可靠,输送倾角≤18°,也可采用人字型或槽形皮带机或斗式提升机上料,以减少占地面积。

网友A:
内容真不少,学习了,感谢您的讲解

网友B(2014-08-15):
的确说的很齐全,我们也做过几个水泥搅拌的。

有需要液位计,料位计,料位开关,流量计的可以联系我。

                上海股德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杨鹏飞18801613675      18721689643

         QQ:1255746012

网友C(2014-10-11):
大型环保混凝土搅拌站搅拌质量均匀,生产效率高,对于干硬性、半干硬性、塑性及各种配比的混凝土搅拌效果好。润滑系统、主轴传动系统均采用全套原装进口,其液压开门机构可根据需要调整卸料门开度。搅拌主机拌轴采用防粘连技术,有效防止水泥在轴上的结块,轴端密封采用独特的多重密封结构,有效防止沙浆泄漏及保证整个搅拌系统的持续长久运行。清洗系统采用高压水泵自动控制加手动控制,各出水孔位于搅拌主轴正上方,提高了搅拌的效率,增加水雾减少粉尘污染及有效清除水泥结块。大型环保混凝土搅拌站具有以下优良性能:

网友C:
(1)环保性能
所有的粉状物料,从上料、配料、计量、加料到搅拌出料都在密闭状态下进行。搅拌机盖、水泥计量仓、粉煤灰计量仓的排尘管均与除尘器相连,骨料加注口设置阻尘板,从而降低粉尘排放量。全封闭的搅拌主楼及皮带输送机结构,极大地降低了粉尘和嗓声对环境的污染。采用负压除尘及特种纤维滤布,使投料时产生的灰尘完全进入除尘器而不向周围扩散,而收集到的粉尘又可方便的回收再利用,有效的保护环境。用户也可选择进口除尘系统。

网友C:
(2)可靠性能
搅拌叶片采用独特的高铬高锰合金耐磨材料,轴端支承及密封形式采用独特的多重密封,极大地提高了主机的可靠性能。对常受冲击、易损处,如:卸料斗、过渡斗等处采用耐磨钢板在里部补强;环型皮带接合处硫化粘接,使用权用寿命比普通的钢铆接增长3倍。

网友C:
(3)良好的搅拌性能:整套混凝土搅拌站设备的保养及维修部位设有平台或检修梯,方便检查与维修操作,主机清洗设有泵冲和人工作业两套装置。站台楼式结构及骨料皮带输送机全封闭结构,保证了所有作业都可风雨无阻地进行。采用封闭形式的皮带机,下部设有溢料出口,能有效防止及沙石四处散落。皮带机采用重垂张紧结构,免除了生产过程中的调整作业。

网友C:
(4)操作系统
整机采用计算机控制,既可自动控制,也可手动操作,操作简单方便。动态面板显示搅拌站(楼)各部件的运行情况,同时可以存储搅拌站(楼)的各种数据,按要求打印各类报表资料,存储配方可达3万个以上。控制室宽敞明亮,美观大方,并配有空调,可保证电气元件经久耐用,性能稳定持续可靠。控制系统采用国办独一无二的双机双控形式,控制机与管理机间数据共享,控制机出现故障时可以转换到管理机工作,最大限度保证系统的持续正常运行。在主机卸料口、配料站等关键部件可以设置监视摄像头。

网友C:
5)电控系统介绍
电控系统采用双机双控形式,即系统以两台高性能工业计算机组成,一台作为主控生产系统,另外一台作为管理及监控系统(兼作主控生产机的备份机),采用专用的配料控制仪表组成。作为主控机系统,具有手动及自动功能。工业计算机通过外部采样,经过计算、比

较、处理,输出控制外部驱动元件,从而真正实现了搅拌站(楼)计算机控制。管理及监控计算机系统作为整套电控系统的备用系统,万一主计算机发生问题,用户可选择备份机系统工作,

网友C:
做到任何时候确保机器运转正常,不至于影响您的生产。该系统具有打印统计生产日报表、月报表、在线检测及监控作用。同时具有故障诊断帮助系统指导用户维修。操作台面板手动按钮系统,可完成配料自动控制,卸料,出砼手动控制功能。各种电气元件均来自国际知名厂商,例如:施耐德、西门子、欧姆龙、飞利浦、三菱、托利多等,有力的保证了电控系统的稳定性。
搅拌站双机双控形式

网友C:
(6)计量性能
不论是骨料,粉剂还是水剂的称量,其称量、控制、信号转换元件等均采用进口元件,高精度的传感器,进口微机控制,各秤单独称量(或累计称量),完全保证计量的准确且工作性能稳定。

网友C:
(7)称量系统
水泥,粉煤灰等粉剂由螺旋机输送到称量斗计量,斗的卸料蝶阀采用意大利进口,密封严密,动作可靠。水及液体外加剂采用气动蝶阀和球阀控制,密封严密,动作迅速,保证称量精度。水进入搅拌机通过增压泵加压喷射、使水更快与拌料混合,且清洗更彻底。>搅拌主楼:

网友C:
(8)搅拌主楼
采用H型钢作为主梁,结构稳定牢靠,抗振力强。楼内的电缆及气管布置采用专用布线槽,整洁美观又利于保护电缆,外封采用压型彩钢板,美观大方。根据需要可加保温隔热层,以适应北方寒冷天气。

网友C:
(9)输送装置
可根据需要设有三至五个骨料仓,骨料仓下部为单独的骨料称量斗和骨料放出皮带机。用装载机或皮带输送机向骨料仓供料。料仓可设计成钢结构。少仓下部可选配少含水率测量仪。骨料提升斜皮带机负责将骨料送到过渡储料仓,斜皮带采用重锤张紧,工作可靠,输送倾角≤18°,也可采用人字型或槽形皮带机或斗式提升机上料,以减少占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