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可以实现自动上水?

楼主(2014-04-25):
请问:怎么样可以实现自动上水?
朋友有一个深水井,深水井深度为70M。
怎么样可以实现自动上水呢?没有储水箱的情况下怎么办?
是采用变频器好还是接触器的好?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作为工控人    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网友B:
省钱的话,用接触器的;恒压的话用变频器的

网友C:
用压力表和接触器配合使用

网友D:
买个水泵带压力开关的就可以,在出水口加装一个阀门,打开阀门谁就会流出来,关掉阀门,管道内的压力增高就会自动停止水泵的运行

网友E:
楼上都给了好办法,井深70米,需要泵的抽力很大,按照一个大气压10米来计算,起码泵要有7公斤的吸力才行,为了防止气蚀还要阻止在不抽水时管子里的水下降的保护。

网友F:
加一个水位控制器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