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机器人IO问题

楼主(2014-04-25):
各位大虾,小弟刚接触安川机器人,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安川DX100这个型号的机器人的IO输出点是怎么定义的,CN306~CN309只有CN306是有外接端子台的,端子台的A1——A4以及B1——B4一直有+24V,在示教器上的#1输出端口是对应CN306上面的吗?要在CN306上面接一个输出控制电磁阀该怎么接?谢谢各位赐教。。。

楼主:
各位大侠赐教啊。。。急啊。。。求帮忙。。。

网友A:
请仔细阅读安川那个附带说明说有个io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阅读安川那个附带说明说有个io说明的

没有附带说明啊。。能给我发点资料吗。。谢谢。。563360605@qq.com

网友B:
安川的使用手册里有一本是专门讲IO列表的,我之前也有上传了一份,你照着IO表,找到CN306对应的IO编号,然后接线就可以的,很简单的,但要注意DX100的IO的电流比较小,你要看一下你的电磁阀的电流会不会过大,不然会烧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川的使用手册里有一本是专门讲IO列表的,我之前也有上...

能给我发一份吗?我公司买的是代理商送过来的,只有一本使用手册,没有专门讲IO 列表的,我看电控箱里面只有CN306有外接端子排的,CN307,CN308和CN309都没有外接端子排,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定义的。。给我传一份好吗?谢谢了。。563360605@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安川的使用手册里有一本是专...

一般安川的电控柜来的时候都只有一排端子的,http://bbs.gongkong.com/d/201404/554929_1.shtml

这里有手册,你下载看一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C(2015-10-17):
如何分配CN306-CN309的I/O,我示教程序都做还了就差信号分配了,但是一个信号也找不到

网友D:
各位大侠赐教啊。。。急啊。。。求帮忙

网友E(2016-06-25):
需要在使用者梯形图里写入语句,把端口定义出来才可以操控

网友F(2016-09-18):
没有积分  很需要....不邮箱知道能不能发

网友G(2017-06-10):
谢谢大神们的分享好东西

网友H(2017-07-19):
除CN308是专用的外,CN306-CN309都是的外接I/O端子台。然后再示教器上输入IN对应端子台上的I/O口。

网友I(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J(2020-04-27):
感谢分享,我也在用安川机器人,懂得太少了,学习学习

网友K(2022-03-24):
找那个IO信息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