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数据类型的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4-04-25):
大侠帮帮忙,看看我附件的图片,里面是什么问题啊?如果是因为word是16位,二INT型的第一位是符号位这个原因的话,那类似赋值及比较怎么来处理呢?

网友A:
比较前最好将数据类型转换一下,例如将word类型move到一个int类型

网友B:
这个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将其变为二进制在进行转换,然后在用相应方法将其变为word型,这个我试过,麻烦

楼主(2016-08-08):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17-08-17):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