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求指导

楼主(2014-04-25):
MCGS触摸屏怎样和单片机通信???

网友A:
楼主你好

昆仑的我只用过与PLC连接,与单片机还真没做过。

百度了一哈,感觉说得是这个意思,您参考参考。

原问题:用mcgs画一个按钮,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下位机单片机的一个led灯,请问应该怎么做?

   MCGS触摸屏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如果你需要控制下位机,一方面需要在MCGS开发环境里添加,比如MODBUS协议,然后下位机根据该协议进行命令的解析,然后控制单片机。
所以说要达到你要的功能,需要在下位机开发与MCGS对应的通讯协议程序。

  MODBUS协议是一个庞大的协议族,你可以从中选择一个特例来做。你需要串口调试工具,然后监听和MCGS连接的串口,当在MCGS开发环境下建立了按钮且安装驱动,并指定往哪个地址上送数,那么,这条控制帧就确定了。你单片机的程序可以根据这个控制帧里面有关数据字节内容,然后判断后控制LED,同时该帧里面也包含了向那个字节或者位送数据,通过这两个字节的内容,就可以扩展控制多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