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滩戈壁130km不用光缆不用GSM求指点

楼主(2014-04-25):
各位大大:

在130km的荒滩戈壁为均匀的分布了12个站点。由于敷设光缆成本高昂且不易于维护,所以不考虑光缆传输的方案。

小弟想知道采用无线网桥的方式是不是可以组一个局域网?走802.11n。。。

不知道谁家的产品敢玩这么恶劣的环境:中途有28km是风电厂,其他区域磁场强度很高,因为是金属矿。

    不考虑GPRS,GSM。

楼主: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除了数传电台,还有招法吗?

网友B:
1、如果传输带宽要求不高,可以采用数传电台实现,最远传输距离50KM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你说的金属矿,不存在问题;

2、130KM之间通过一个终端站来做中继站就可以实现通讯,用470MHZ的频段可以,或者220-240MHZ,都可以

3、如果传输数据,数传电台带宽足够。

 如有不明白,可以咨询:L_xiaojia@163.com

网友C:
上传失败要重写。唉

ZZ用数传办法可行,但从现在的技术,还是局域网来的方便和简单,无论是性价比和效率,局域网是今后大面积布网的根本方向。

其实,困惑大家的仅仅是传输距离,在无线电微波技术来说,30km是链路的基本。况且你是平坦的矿区。

门槛在于如何保证天线信号的传输

天线wifi传输 属于微波范围,微波地面传送取决于地球曲率和天线增益,

地球曲率取决于天线假设高度,天线高度计算网上找;

天线增益必须要抛物面天线,这样信噪比很好。

只要有相当的无线电基础,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以前珠三角的农民伯伯接收香港电视超远程100km都搞掂呢。

网友C:
天线高度计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ac0e0efc700abb68a982fb08.html

网友D:
我记得西门子有你说的802.11n产品. 我感觉走wifi也可以.

网友E:
使用wifi 定向传输  你所说的距离都不是问题

楼主:
研究了一下各位前辈同仁的建议,初步决定还是无线网桥,采用全向天线+定向天线混合的方式。

比较苦恼的是这个网络拓扑结构的布置,如何才能保证最佳的可靠性。

网友(2014-05-30):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各位前辈同仁的建议,初步决定还是无线网桥,采...

奥维通无线网桥 适合

网友F:
如果用的比较久建议还是走光缆,数传电台局限性太大了,我们用的埃波罗电台 苦不堪言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光缆价格现在很便宜啊,除非人为挖断 再也不会因为气候、电力设备影响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