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新机报警

楼主(2014-04-25):
 大侠们好

 我使用的是台达B2系类1KW的伺服  。中午刚买

  刚开始参数设置好可以运行 ,  运行一10分钟左右出现过流报警  AL001  。之后一发脉冲就出现AL001报警  。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特地下了手册

估计你也看了,个人觉得是新机,有这样的故障,先检查线路。肯定线路没问题,再看参数设置了。如果都正常,就打电话找供货商。

网友A:
个人觉得问题可能在参数设置这块。

网友B:
是电机接线异常,电机端的动力线插头松动了,重新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8-26):
好啊,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