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指令

楼主(2014-04-25):
看到有的程序用到了SM0.0的常开和常闭串联了,那常闭后面的线圈是不是就被屏蔽了?这样做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
那就是后面的功能屏蔽掉了,以后还可以恢复,这样修改起来方便

网友A:
可能是暂时屏蔽掉一些功能,但是不想把程序删除吧。

或者触点重复使用?

网友B:
使用常闭触点SM0.0,是为了以后修改程序的。

或者一样的设备,要实现的功能不一样,那么去掉SM0.0即可实现想要的功能。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C:
应该有些程序是调试时候会用,然后屏蔽部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