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山武SDC15温控表做RS485通讯

楼主(2014-04-25):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欧姆龙的CP1H PLC与山武的SDC15温控表做485通讯,也就是modbus RTU简易主站,不知道怎么在PLC里写通讯指令,请知道的大虾指点一下.有山武温控表的说明书,回复后可以下载的!

楼主:
现在会用了!与大家分享一下!

1、温控表设定

 C64通讯种类,设为‘2 MODBUS RTU形式’

  C65机器地址,设为‘1’

 C66传送速度,设为‘1:9600’

 C68校验位,设为‘偶校验’

2、CP1H PLC设定

   1、把RS485通讯串口后的拨码开关,2,3,6拨到ON,并安装到PLC的串口2。

   2、将485串口的A链接到温控表的B ,B链接到A,这样交叉链接。如果按照正常的A对A,B对B通讯链接不上。

   3、给PLC上电,打开设置对话框,点击串口2标签,通信设置波特率设为9600,格式是8,1,E,模式设定成 串口网关。

3、设定程序功能‘读取温控表当前值’

D32300设定为1,从站地址

D32301设定为3,功能代码‘MODBUS RTU’通讯的功能代码

D32303设定为#238D十六进制,通信数据起始位,从温控表‘通讯数据一览表’内查出。

D32304设定为#2,所要数据字数,其中一个字是D32303内容的字,另一个字是返回值得字。

D32302设定为#4,通讯数据‘字节’数,D32303与D32304两个字,也就是四个字节。

设定完以后触发A640.00

再写两条指令

XFRB #880 D32354 D500

XFRB #808 D32355 D500

BCD D500 D520

D520输出的数值就是当前值

网友A(2020-04-13):
前来看看,刚好也是学习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