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断网,A网不能用!

楼主(2014-04-25):
我们用的是AB公司的模块,今天A网突然出问题了,一直闪红灯,重新插拔各个接头仍不起作用,不知道什么问题,B网还可以正常使用!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求助,希望前辈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没玩过AB的  不懂这个   原来AB的分成A网和B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AB的  不懂这个   原来AB的分成A网和B网啊

 所以叫 AB 啊。

网友C:
原来AB就是这么回事啊,长见识了

网友D:
我听说AB的A网和B网跟背板的型号有关系,里头使用的模块也不一定一样,首先查看故障原因,我认为不是网络的问题,应该是模块松动导致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