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40EH00T3能同时输出3路高速脉冲吗

楼主(2014-04-26):
我想请教, 台达PLC DVP 40EH00T3能否同时,送出4路高速不2同频率的脉冲信号,虽然我看到有CH0(Y0),CH1(Y2),CH2(Y3)的指示灯亮,但是步进电机却只有一个CH0(Y0)的转动,由于手上没有示波器,不能确认到底有几路脉冲输出?请问用过EH3大师,到 底真实的高速输出有几路

网友A:
听说台达的有四轴输出的

网友B:
40MT可以支持四路,做过四路的

网友C:
台达EH3系列的PLC40点及以上点数的PLC都有4轴200K脉冲输出的。。。

网友D:
EH3四路200k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