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发送器

楼主(2014-04-26):
之前用过一个4-20ma的信号发送器     接了一个可变电阻,通过调节可变电阻 可以发送4-20ma的电流    外形有点像安全栅   我现在想买了  测试用   有人知道具体型号吗  只要能实现4-2ma输出 就行  谢谢了

网友A:
调节可变电阻 可以发送4-20ma的电流  ---  电流输出时,电阻变化不会影响电流。

信号发生器很贵的,如果你在学PLC,建议用AO模块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可变电阻 可以发送4-20ma的电流  ---  ...

 在淘宝上看了  下  300多左右  跟万用表那样的似的   我感觉这个有点高级了  不需要那么好,我之前用过,我感觉也就100左右吧  用着也很方便

网友A:
哦,之前弄过一个,花了4K多,没几次就坏了(每次使用的间隔很长,已过质保)。所以以后就用AO替代信号源。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恒流源,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信息保密  调节可变电阻 可以发送4-...

 类似万用表外形的信号发生器一块至少需要2k左右。

网友D:
  我给你出二个4~20ma电路图,非常简单,可以自制一个4~20mA电流发生器器。元件费用只需几元钱。

      左图时用一个双运放集成块(LM358)和一个PNP型晶体管、一只6V稳压管、一个电位器及几个电阻组成,只要元件值选得正确 不许调试就可使用:先将 电位器RW1调至下端(RW1阻值最大=3K),因LM358的3脚对+24V的电压=6V,使电阻R3的电压也=6V,而R3=300Ω,故此时G1输出电流=20ma。再将 电位器RW1调至上端(即RW1阻值=0),因LM358的3脚对+24V的电压=1.2V,使电阻R3的电压也=1.2V,而R3=300Ω,故此时G1输出电流=4ma。
     右图是用一个PNP型晶体管、一个稳压管和几个电阻组成,调试方法为:
1、先将电位器RW1调大最大(中间抽头在最右侧),此时G1基极对+24V电压=10V,调整微调电阻RW3,使G1管输出电流=20ma。
2、再将电位器RW1调大最小(中间抽头在最左侧),调微调电阻RW2使G1管输出电流=4ma。调整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出二个4~20ma电路图,非常简单,可以自...

 谢了

网友E:
楼上好人 。。。。。。 。。。。。。。。。。

楼主:
在日常的调试过程中,4-20ma用的比较多,我现在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叫电位计变送器

网友E:
从几个元的元件,到具有一定使用功能和计量精度的产品,

对楼主来说,也许路程,

会是悠长的

就是说呀,职业要分工,术业有专攻,

也许楼主会感兴趣俺村的压力变送四用器呢,

它作为电流信号发生器使用时,能提供≤±0.05%FS的电流输出精度

1200个元

不要压力传感器,也中,价钱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几个元的元件,到具有一定使用功能和计量精度的产品,对...

 你说话的风格有点像在海川论坛的一个人

网友F:
学习了,信号发生器原来报价如此贵

网友G(2014-06-07):
苏州迅鹏专业做信号发生器SPB-MMB  过程校验仪   www.surpon.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出二个4~20ma电路图,非常简单,可以自...

精度低可以用,精度高不行的

网友I:
FLuck的725、726都是可以的。亲,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加我Q:894893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