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机频繁正反转烧触点怎么办

楼主(2014-04-26):
一台小机器上面一个60W,220V的交流调速电机,用普通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频繁切换正反转,2秒钟切换一次,继电器触点经常会粘连,导致电机不会换向。现在解决方案:

1. 换用10A的大电流继电器,还是偶尔会出现,不成功;

2. 换用接触器控制。机器单价很低,成本上不好接受,另外接触器动作声音太大,客户不好接受,不能采纳;

3. 换固态继电器。成本提高,且不知是否可行。

4. 加阻容吸收回路。由于本人缺乏这方面经验,不知道是否可行,选型该选多大。

或者还有什么方法,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可行。。。

网友B:
触点粘连是因为断开的瞬时有大电流烧坏触点,用RC吸收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C:
转换太快了,用有触点的肯定不行。

网友D:
果断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常开常闭触点……切换正反转,用的是一个继电器吗;

动作过于频繁,可能以无触点开关为好。

网友F:
use solid state relay

网友G:
1,  用固态继电器

2, 这么快的 频率启动直接用伺服控制

网友H:
我今天去现场,最后才发现不是厂方说的PLC问题  而是外部硬件固态可能出问题了

楼主:
好,准备换固态继电器试试,多谢各位。

网友I:
换固态继电器应该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