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连接

楼主(2014-04-26):
小弟,初学,求大侠们指点,这个驱动器的IN/OUT是是不是用来接控制器的?ENCODER是不是接电机编码器的?还有我现在就是要弄个简单的电机定位正反转,那我IN/OUT至少要接哪几个点可以实现定位正反转,我就接了24V 24GND CW+ CW- CCW+ CCW- ,就接了这几个点,能不能实现那个简单的功能,我屏蔽地线F.GND都没接

网友A:
貌似你全部答对了,上电试试啊。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担心下载说明书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担心下载说明书卡看

 这是个难题,难题就是在于这个说明全是韩文的,看的稀里糊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全部答对了,上电试试啊。

 谢谢,我试试~

网友A:
这就是个闭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闭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郝大侠,我这个上电试过了,我用控制器给电动脉冲信号,电机直接不转,只是不停的抖动,声音有点大,不知道这个怎么处理,只是驱动器上面IN/OUT上的3 4两点24V我没接,他这个不是有PWR电源输入了吗,所以我就没接,不知道这上面的24V起什么作用。

  控制器部分我就把+5V的接在了CW和CCW上,DIR和PUL分别接的CW-和CCW-如图

网友C:
不停的抖动会不会是起动频率太高了。

网友D:
但凡伺服系统,内部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参数设置,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合需要。你的电机震动很有k可能是伺服参数设置不对;而给你好电机不转,两种可能,一是输入信号不符合伺服标准,二是伺服的正反转限位起作用了。

网友A:
亲,您好。您这个步进电机担任的伺服,当步进的动力线AB相接线错误是会发生不停的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