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识面太狭窄了吗?快帮我找下这种传感器!

楼主(2014-04-26):
一个输送管道(金属的)利用风叶的转动的,将纸张进行传输。我要用一个传感器对纸张通过的数量进行检查。

但是这些纸张都属于废料,大小形状都不相同,还有因为是风传动的,所以传输可能造成纸张飞行的路线随机性很强。也许会贴着上面飞行,也许会是左边,也许是右边……。

目前我想到了利用关电传感器,在管道上开个洞,装上透明的玻璃,通过光来检测,但是管道内会产生灰尘。这点是最致命的,我也想通过气来吹灰尘,但是吹灰尘的同时,纸张也会被吹走。

电容式接近开关:对灰尘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检测的距离太短。如果在管道上开个洞,安装一个玻璃,电容接近开关又会检测到玻璃。

超声波传感器:目前我觉得最合适的传感器,但是具体选用哪一类的传感器,我却不太清楚。

我用传感器检测的目是:想检测管道有没有堵塞。在图中☆标记的地方安装传感器,☆1检测到进入的纸张,☆2检测出去的纸张,因为纸张大小运行轨迹都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没有办法直接用☆1的值和☆2的值进行比对(值:开关量)。我打算每20秒对☆1,2的值进行比对。我随机拟定了一个160秒的脉冲信号表。

首先我会记录0—60秒内☆2的脉冲总,并且算出平均每20秒内产生了多少个脉冲。并且记录下最小脉冲值。

☆2

0—60秒一共产生了184个脉冲                              平均每秒61个脉冲            最小脉冲为12个

80——120秒一共产生了104个脉冲                       平均每秒34个脉冲            最小脉冲为3个

我以0-60秒为基准,如果下一个周期平均值低于30%,并且最小脉冲低于12.PLC记录一次。

如果出现3次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管道堵塞。PLC报警。

☆1的值也同样在录0—60秒内做记录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下个周期平均值低于50%,连续两次☆2 的记录值重新记录。

停止扇叶后不对☆2 1的值进行比较,

如果☆1有值在输出并且大于最小值,并且☆2记录为0个脉冲PLC报警。

时间           ☆2                  ☆1

20秒         49脉冲             345脉冲

40秒         123脉冲           1245脉冲

60秒         12脉冲             435脉冲

80秒          95脉冲            345脉冲

100秒        3脉冲              784脉冲

120秒        6脉冲              345脉冲

140秒       12脉冲             456脉冲

160秒       18脉冲             685脉冲

呵呵!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些比较方法,还有很多都没有写上去。关键是传感器的问题。如果穿感器确定下来了。我就好像办法了。

大家帮我想想啊!!!

这个管道是废纸回收系统的一部分我现在来说说这个系统的流程,A,B,C会对纸张进行加工处理,所产生的废纸,会通过传送带,输送到地坑里

 地坑里有一个碎纸机会对废纸进行打碎(废纸机的原理和电风扇很像,通过扇将纸打碎,利用扇叶产生的风,传输废纸)然后会通过管道将废纸集中到一个大罐子里(集中区就是一个圆柱形的大铁灌)。

  大罐子最底部有一个挤压机,会对罐子中废纸进行挤压打包。

网友A:
.为什么要检测废纸的数量呢?

这个废纸的数量很重要么?

既然是废纸,嘿嘿。。。偶看都是论斤买的,所以没必要搞上高科技,再说收废纸的也不看多少张而是看多少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检测废纸的数量呢?这个废纸的数量很重要么?既...

 兄弟,这是废纸回收系统的一部分啊。我需要检测是想检测管道有没有堵塞啊

楼主:
各位前辈,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的头都想大了

网友B:
既然是想检测管道有没有堵塞,那就在管道的另一端安装一台流量检测就可以了,流量很小就认为管道堵了,或者检测管道内压力也可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想检测管道有没有堵塞,那就在管道的另一端安装一台...

这个说得在理,楼主可以考虑。

网友D:
管道堵塞的话,检测风机 电流也能看出来啊!

网友E:
用过一款固体颗粒料(PP/PE混合物)的料位检测开关,阻旋料位计,大概检测原理为有一个小马达带动叶轮旋转,无物体阻碍时能够正常旋转,当有物体阻挡时叶轮堵转,堵转时输出一个检测到物物料信号。当堵转物料移开时恢复叶轮选族,输出信号转换。

有需要我明天可以查一下具体型号厂家等信息给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为什么要检测...

那你直接检测压强多简单,风机吹的时候,管道堵塞没有压强变化明显。

网友G(2020-06-30):
检测出风口有没有风量就行了,弄个开关量的风量传感器,风机开风量传感器感应风量代表没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