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adic电缸与松下PLC的控制程序

楼主(2014-04-26):
电缸型号:Dyadic SCN5-010-050-S03,其说明如下图:

我想让电缸能动作4个位置,谁知道应该怎么接线?还有程序该怎么写?是不是要读取到4个位置它们每个位置所对应的ASCII码。PC1、PC2、PC4、PC8分别是指什么?附件里的电缸型号是:SCN6,与SCN5类似。看完后有求指导,最好能发实例给我。我的邮箱:mq.fd@163.com

谢谢!

网友A:
PC1、PC2、PC4、PC8    指的是 8421代码      例如 PC1=1 PC2=0 PC3=0 PC4=0时就是电缸软件设定的1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1、PC2、PC4、PC8    指的是 8421...

那0位置和2位置以及3位置的PC1、PC2、PC4、PC8的值分别为什么呢?

网友B(2015-01-11):
                精美                  不懂

网友C(2016-04-29):
电缸是什么东西,没用过,

网友D(2016-10-21):
电缸是个好东西,可惜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