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付滑触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27):
一、滑触线断电
   主要原因:电刷在导体中爬坡;电刷磨损严重,无法触及导体;导体接头不平整;单集电器使用;导轨接头松脱。
      处理方法:检测集电器电刷磨损是否严重,更换集电器电刷;更换电刷重新调整连接节点;采用双刷集电器;重新调整拧紧连接螺丝。
二、导轨变形,集电器运行受阻
      主要原因:环境温度过高;提挂架间距大或松脱。
      处理方法:局部采用隔热板,室外加遮阳板;增加滑触线提挂架数量,矫正导体并拧紧螺丝。
三、工作时滑触线晃动大
      主要原因:拔叉无法吸收传动误差;导轨直线度差;提挂架松动。
      处理方法:修正牵引器,使之能自由吸收传动误差;调整导轨直线度;拧紧提挂架螺丝。
四、电刷磨损快
      主要原因:接头不平整;载流量过大;弹簧压力大。
      处理方法:按要求重新连接导轨;增加集电器数量;更换、修正弹簧压力。
五、电刷侧面擦伤
      主要原因:电刷磨损,集电器定位不正;牵引器的拔叉侧力传递过大。
      处理方法:更换、修正弹簧压力;更换牵引拔叉或修正牵引器拔叉。
六、导体内有火花
      主要原因:电刷表面与导轨接触不良。
      处理方法:检测导体接头,适当磨合电刷,保证60%的接触面积。
七、滑触线集电器行走有较大异响
      主要原因:电流过大;接头不平整。
      处理方法:增加集电器数量;重新调整导轨连接。
八、滑触线集电器外壳擦伤
      主要原因:导体变形;集电器定位欠佳。
      处理方法:按故障二处理,增加提挂架;调整集电器。

网友A:
什么时候达到更换的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达到更换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