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管法兰自动焊接Galil编程

楼主(2014-04-27):
我这在做个棱管法兰自动焊接的Galil控制的焊接设备,编好程序之后怎么也调试不出来。你们谁有这方面的编程实例,小弟做一下参考。还希望刘工多多帮忙。。。

网友A:
"编好程序之后怎么也调试不出来。"

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就不要“编好程序之后”才开始调试。这时程序中已经有了不知道多少错误,甚至可能整个程序的架构就不正确。应该是一边调试,一边编程。验证自己对程序对指令的每个理解和设想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好程序之后怎么也调试不出来。"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

刘工,可以拿Galiltools对伺服电机调试吗?就是直接上电,以前没用过galilto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可以拿Galiltools对伺服电机调试吗?就是直接上电,以前没用过galiltool

 当然可以调试,但是我没理解您所谓“直接上电”是什么意思。您以前用过GALIL的其它工具么?比如SMARTTERMINAL

网友B:
同时做焊接设备控制的路过一下!

网友C:
同时做焊接设备控制的路过一下

网友D:
焊接现在很火吗? 为什么很多人在做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现在很火吗? 为什么很多人在做这个呢

我是给导师做呢,研究生。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