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端口的防雷 保护措施

楼主(2014-04-27):
1.外壳端口
  变频器的外壳端口保护不仅仅是建筑物外壳,也应当包括变频器外壳或变频器柜的外壳,比如说变频器、变频器柜室等。按照iec 1312—1《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第一部分(一般原则)的适用范围为:建筑物内或建筑物顶部变频器系统有效的雷电防护系统的设计、安装、检查、维护。其保护方法主要有三种:接地、屏蔽及等电位连接。
  (1) 接地
  iec1024—1已经阐述了建筑物防雷接地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筑物地下网状接地系统达到要求。变频器系统防雷时还要求对相邻两建筑物之间通过的电力线,信号传输电缆均必须与建筑物接地系统连接起来(不能形成回路),以利用多条并行路径来减少电缆中的电流。
  变频器系统的接地更应当注意系统的安全性和防止其它系统干扰。一般来说工作状态下变频器系统接地不能直接和防雷地线相连,否则将有杂散电流进入变频器系统引起信号干扰。正确的连接方式应当在地下将两个不同地网,通过放电器低压避雷器连接,使其在雷击状态下自动连通。
  (2) 屏蔽
  从理论上考虑,屏蔽对变频器外壳防雷是非常有效的。但从经济合理角度来看,还是应当从设备元器件抗扰度及对屏蔽效能的要求来选择不同的屏蔽方法。线路屏蔽,即在变频器系统中采用屏蔽电缆已被广泛应用。但对于设备或系统的屏蔽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iec提出了采用建筑物钢筋连到金属框架的措施举例。
  iec1312—2作了如下描述:建筑物内部变频器系统的主要电磁干扰源是由一次闪击时的几个雷击的瞬时电流造成的瞬态磁场。如果包含变频器系统的建筑物或房间,用大空间屏蔽,通常在这样的措施下瞬时电场被减少到一个足够低的值。
  (3) 等电位接连
  等电位连接的目的是减小变频器之间和变频器与金属部件之间的电位差。在防雷区的界面处的等电位连接要考虑建筑物内的变频器系统,在那些对雷电电磁脉冲效应要求最小的地方,等电位连接带最好采用金属板,并多次与建筑物的钢筋连接或连接在其它屏蔽物的构件上。对于变频器系统的外露导电物应建立等位连接网,原则上一个电位连接网不需要直接连在大地,但实际上所有等电位连接网都有通大地的连接。
  2.信号线端口
  信号线端口保护现在已经在已有许多类型的较为成熟的保护器件,比如变频器信号端口保护器、变频器通信端口保护器等。在保护器选择时除了保护器本身的性能外,应该注意保护设备的传输速率、插入衰耗限值、驻波比、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等相关指标,如果在同一系统使用多级保护还应该考虑相互配合问题。
  在信号端口窜入的瞬态电流最容易损坏变频器内部的信号交换或转换单元及控制单元,如主板、并行口、信号接口卡等。事实上瞬态电流或浪涌可能通过不同途径被引入到信号传输网络中,若变频器控制系统和上位机通信采用以太网结构,则ieee 802—3以太网标准中列出了四种可能对网络造成威胁的情况:
  (1) 局域网络元件和供电回路或受电影响的电路发生直接接触;
  (2) 局域网电缆和元件上的静电效果;
  (3) 高能量瞬态电流同局域网络系统耦合(由网络电缆附近的电缆引入);
  (4) 彼此相连的网络元件的地线电压间有细小差别(例如两幢不同建筑的安全地线电压就有可能略有不同)。
  以变频器通信线为例,在rs-232的串、并行口的标准中,用于泄放高能浪涌和故障电流的地线同数据信号的返回路径共享一条线路,而小至几十伏的瞬态电压都有可能通过这些串、并行口而毁坏上位机及终端等设备,信号传输线也能直接将户外电源线上的瞬态浪涌传导进来,而信号接口能够传导由闪电和静电泄漏引起的浪涌电压。
  用户应当对数据线保护器慎重选择,有些保护器虽然起到了“分流”作用,但常常是将硅雪崩二极管(sad)接在被保护线路和保护器外壳之间,测试表明sad的箝位性能很好,但它电涌分流能力有限。同时压敏电阻(mov)也不能在数据线保护器上使用。(http://www.diangon.com版权所有)先进的过程控制系统的信号接口防雷保护装置(无论是rs-232串等通信接口还是计算机同轴网络适配器接口)目前均采用瞬态过电压半导体放电管,其冲击残压参数指标很重要。有条件时能够采取多级保护设计电路效果更佳。
  3.电源端口
  原则上采用多级spd做电源保护,但变频器控制系统的电源保护由于其敏感性必须采用较低的残压值的保护器件,且此残压应当低于需要保护设备的耐压能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电磁干扰对变频器系统的影响,因此带滤波的分流设计应当更加理想。所以对于变频器系统电源保护特别注意的两点是:前两级采用通流容量大的保护器,在变频器终端处则采用残压较低的保护器。最后一级的保护器中最好有滤波电路。对变频器系统电源端口安装spd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多级spd应当考虑能量配合、时间配合、距离配合。如果配合不当的话,效果将适得其反。
  (2) 连接防雷保护器的引线应当尽量粗和短。
  (3) 全保护时尽可能将所有连接线捆扎在一起。
  变频器在日常的运用种经常会受到雷击,所以目前的主要保护措施就是研究防雷的端口有哪些,然后对防雷端口进行维护,让变频器在实际操作中尽量的少受外界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