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1200下载出错

楼主(2014-04-27):
从一台S7-1200的PLC上上传了程序和组态,存盘后下载到另一台S7-1200的PLC内,下载好后无法启动PLC,运行指示灯为黄灯指示,PLC一直处于STOP状态,尝试用软件启动,但还是启动不了。
PLC诊断提示:CPU 临时错误:“FC 2 中的 NIL PTR影响 OB 1 的执行
CPU 切换到 STOP 状态(无 OB 处理过程)”

经检查是在FC2中的下两个程序段中出的问题,但我刚接触S71200系列的PLC,对其不熟,还望高手指点关键问题出在哪一点

当我把这两段程序删除后,CPU可以进入RUN状态,但可能因为由于整个程序已经不完整了吧,整机还是运行不起来

网友A:
最好找到原程序下载,你从PLC下载的程序可能不完整;

楼主:
哦,我想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吧,谢谢楼上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