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求教……

楼主(2014-04-28):
 有两个模拟量,一个是压力传感器用作重量信号;一个是测量气压的传感器来控制气压;当重量增高时气缸内的气压升高,重量降低时气压减少,重量的信号与气压的信号怎么比较呢?求指导……

网友A:
一般现在市场上的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有三种:应变式、电压式、电荷式
应变式是电阻随外界压力变化而呈线性变化,可以通过采集系统本身自带的惠斯顿电桥转化为电压进行测量
电压信号可直接输入仪器进行测量
电荷式输出型的压力传感器需要通过电荷转换器或者电荷放大器转化成电压信号后,才可以进行测量。

现在目前市场的所有的数采系统归根到底都只支持电压信号输入

压力传感器测量重量,它的模拟输出是毫伏级的电信号,然后经过调理电路能够放大成0--5v的电压信号,然后电压和重量显示大概是线性关系。直接将压力传感器的A/D转换后的信号作为开关量输入传感器输入接口

楼主:
对: 江湖混混-余辉 一般现在市场上的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有三种:应变式、电压... 内容的回两个都是电压式模拟量输入,例如它0kg时要求0.1kg的气压,100kg时需要0.5kg的气压,气压调节是通过这两个模拟量的关系来启动电池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现在市场上的压力...

 基本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混混-...

所以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控制需要什么指令不是很明白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要整两个信号呢,直接用一个信号试试。

网友C:
要比较两个信号,直接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

网友D:
   压力传感器与气压传感器由物理量转换为电信号,一般都是毫伏级电压信号(如:0~10mV),可采用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组成差动放大器,如将压力传感器与气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最大量程相同(如都=10mV),可直接将压力传感器与气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分别输入给放大器的正负输入端,其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即为压力传感器与气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的电压差,如放大器放大倍数=1000,当输出电压=5V时,说明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比气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大5mV(5V÷1000=5mV),当输出电压=-3V时,说明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比气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小3mV(3V÷1000=3mV)。

  如压力传感器与气压传感器输出的最大电压信号不等 ,可将输出电压大的传感器输出并接一微调电阻,中间抽头接对应放大器的输入端,调整微调电阻使二者在最大量程时输出电压相等即可,见下图:

网友E:
一般现在市场上的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有三种:应变式、电压... 内容的回两个都是电压式模拟量输入,例如它0kg时要求0.1kg的气压,100kg时需要0.5kg的气压,气压调节是通过这两个模拟量的关系来启动电池阀的

网友F: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直接加我QQ254489112交流。你是哪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