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300软件怎么提示这个?

楼主(2014-04-28):
刚做的系统,SP1已经安装完成了,没有问题,打算升级成SP2中文版的,软件打开就提示这个东西,我又下载了好几个V5.5 SP2的软件,打开软件点击STEP 安装马上就跳出这个报警来,没法安装,我升级WinCC_flexible到SP4的时候,打开软件,也提示这个东西。原先系统安装和升级的时候,没有问题。直接就可以升级了。安装软件应该没问题,怀疑是系统的问题。难道缺少系统文件?我试着装了雨木林风SP3系统、系统之家SP3系统、深度技术SP3系统,打开西门子的安装软件还是提示这个东西,到底这是系统的事呢,还是软件的事呢,我真晕了,系统做了3次,软件下载了N个,打开就提示这个报警。师傅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呢?

楼主:
奇怪的是电脑安装300的v5.4没问题能安装上,WinCC_flexible的SP2也能安装上,就是升级这2个软件的时候,一打开就提示错误。

网友A:
我的还是安装的中文版本的5.4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要求比较高;建议换个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还是系统的事,我又重装了一个系统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大部分是 系统 问题, 主要是 因为 SIEMENS 软件对系统 兼容性太 苛刻 ,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呀 ?

网友C:
你电脑用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雨木林风SP3纯净版

网友D:
之前用过YLMF Y7.0系统装工控软件挺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过YLMF Y7.0系统装工控软件挺好用的

 我也曾经出现类似的现象,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有时会多次安装系统

网友F:
从新安装下软件就好了

网友G:
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两个禁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