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的方法

楼主(2014-04-28):
  这次电路板测试时,发现一块电路板总是烧不进程序。遂予以检查:

  1、电源,地都没有问题

  2、用示波器测晶振是否起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XOUT端的24MHz类正弦波出现,而XIN就是没有?是何缘故,没有找出来原因。

  于是就不得换了颗主芯片,QFP128以前不会,现在拆装起来已经很轻松了,感谢小王同事的指导(小得意一把,要知道以前最普通的贴片我都不敢装)。

  但是换过芯片后,虽然可以烧写程序了,但是我又量了一下晶振,还是XIN没有,XOUT有。可以确认芯片已正常工作了,为什么量不出晶振起振呢?电路无误,只能检查示波器是否有问题。

  用探头在示波器上做自校正,5V1KHz方波正常。那问题出在哪儿呢?难道不能量晶振?不可能,我以前都是量过的。

  发现探头用的X1档,我试着换了X10档,突然发现有了,起振波形有了。奇怪了,为什么X1时,XIN没有,而X10时有呢?

  从探头看起,我从泰克的网页上查到,原来是与探头的电容有关。

  示波器探头的特征参数有:

  对应:

  P2200x10X/1X200MHz/6MHz10MO/1MO16pF/95pF300V/150V

  这里TypicalinputC很重要,1X时为95pF,这样的电容大小影响了晶振的起振,晶振的匹配电容为30pF,所以XIN测不出来波形是正常的,不会影响芯片工作。如果要测量是否起振,应用电容较小的探头,如选择10X这档。

  同样,由上面分析可知,从准确度上讲,严格地讲,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都是有失真的,不是实际值。当然对于晶振来说,不管是否加电容,以及加多阿大电容,影响的是波形的形状质量,不会影响频率大小的。所以系统会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