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的SOMACHINE多任务式?

楼主(2014-04-28):
施耐德的SOMACHINE多任务式有什么特点?

可以编辑多个并行的“主程序”,了解的聊聊

网友A:
话来话长。。偶也不太懂,帮顶

网友B:
这个应该是PLC可以同时并行扫描多个程序,并且同时运行,但是在DO和AO的控制上要注意,不要造成干扰,否则会发生错误

网友C(2014-06-04):
Somachine的程序架构采用的是IEC61131-3标准,软件中的编程组件也是由Codesys开发的;

Somachine中的程序的执行方式是以Task(任务)来分类的,一个控制器中可以存在并执行行多个Task,每个Task中可以包含多个程序;但是,某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Task中的一个程序,这是由Task的优先级有先后决定的;简单地说,在一个扫描周期中,控制器是按Task优先级由高到低的先后顺序来逐个扫描Task,Task中的程序也按添加的先后顺序依次执行!

网友D:
去学习下codesys, 循环任务与西门子的定时中断不是一个概念。可以去看下循环任务是怎么执行的,开始我也搞不清,去百度下贝加莱PLC 你可能就明白了 PCC概念。

网友E(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