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远程控制原理图

楼主(2014-04-2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电机远程控制应该怎么接?不知道我的原理图这样画对不对,要求给远控端提供无源接点,能反馈电机的运行状态,及故障,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只是我用手机无法给你画图,要不然还可以简约下你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只是我用手机无法给你画图,要不然还可以简约...

那我画的这个图对不对,远控要求用无源接点,不知道正反转怎么提供无源接点

网友B:
你的无源接点,应该是远控的信号指示,你可以用正反转的接触器多余的辅助触点,一般用常开。故障就是用热继的常开。触点两接线端引出两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无源接点,应该是远控的信号指示,你可以用正反转的接...

那怎么实现用无源接点控制电机的动作?求指点

网友:
想要无源点控制电机动作的话,可以在现场控制侧安装继电器。利用继电器上的无源触点来控制。

网友C:
   你的电路图是对的, 只是  第二行的 接触器 需要改成 KM2 成对吧 ?

网友D:
看到无源接点等,没看懂要求;看过回复后,才略略清楚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图是对的, 只是  第二行的 接触器 需...

是的,标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无源点控制电机动作的话,可以在现场控制侧安装继电器...

网友F:
无源节点一般取自继电器上的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