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关机自动下落

楼主(2014-04-28):
一台国内的低端加工中心,三菱的系统。Z轴电机不带抱闸刹车,采用配重块。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关机或是摁下急停,Z轴会自动下落很长一段距离。之前接触的是抱闸Z轴与氮气peizhong配重的。第一次遇到这种配重块的,不知该如何调整。求有经验的朋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竖向负载的伺服肯定是要加刹车的。不然断电或者报警发生,都会发生掉落的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向负载的伺服肯定是要加刹车的。不然断电或者报警发生,...

但确实没有发现有刹车,只有编码器的线与电机线,没发现刹车的线。比较低端的机床,20万zuoy左右,很简配的。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氮气缸压力不足了。

网友C:
增加点配重试试呢?是不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摩擦力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点配重试试呢?是不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摩擦力小了?

老兄说对了,昨天一天没想到,今天经一个朋友提点,调整了塞铁,正常l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氮气缸压力不足了。

问题中说过了,是配重块,不是氮气配重

网友A:
楼主要明白一点,刹车有无是从外观的看的,有专门的加长一段,一般在电机与编码器中间。

刹车的线在动力出线里面,2跟黄色的

网友D:
再加一个抱死机构,有配重块就有同步带等,如加一个机构直接抱死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明白一点,刹车有无是从外观的看的,有专门的加长一...

对于带刹车的伺服zhiqian之前只接触过FANUC的在电机下端有独立一个接头。

网友E:
带不带抱闸,最多也就500块钱的事。。

网友F:
换带抱闸的电机

或者加平衡气缸

网友G(2014-05-29):
  最好使用抱闸的电机,可靠一些··

网友H:
我们公司生产的就是抱闸的机床,很好用,

网友I:
Z轴一般都采用带抱闸电机的,还是更换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