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模件本身需要供电吗?

楼主(2014-04-28):
不是指现场开关闭合,电压输入通道,指示灯亮,而是指DI模件本身需要一个供电电源吗?

请问明白的网友,谢谢。

网友A:
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DI本身没有电源怎么工作呢?除非信号回路给其提供了电源

网友B:
模块本身 也是需要5V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本身 也是需要5V电压的。

说的是DI模块,5V是CPU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DI本身没有电源怎么工作呢?除...

你看看这个图,接的电源都是给各个输入点供电的啊,没看到是给模块本身供电的呢?

网友C:
  DI模块本身没有电源怎么工作呢?除非背板总线或是信号回路给其提供了电源

网友D:
背板总线,偶也!

网友E:
本身不需要提供电源的,因为信号需要外接电源,背板总线则是与PLC构成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