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4-04-28):
生产线的驱动器报警了!我们检查电机发现有2个碳刷表面灼伤严重(对面两个),但另两个碳刷是好的。那两个灼伤严重的碳刷还是足够长的,但是表面非常粗糙,无法和换向器接触良好,所以产生的火花灼伤了换向器表面。

我们更换两个碳刷后机器开起来了,但是电机换向器表面灼伤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A:
这两个碳刷是劣质货,四个换成同样的碳刷吧。别买便宜货。

网友B:
我们也经常电刷出问题。

网友C:
碳刷还是大厂的有保障啊,单位往往为了图便宜,都是买价格比较低的产品!

网友D:
我们用的碳刷都是从上海南洋电机那里,请人购回的。

网友E:
 有可能两个碳刷是劣质货或是换向器表面与其不是良好配合???

楼主:
电机已经投用一年多了!这个碳刷也是电机原配的。

楼主:
是不是因为电机上的压碳刷的弹簧力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