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PWM控制变频器频率问题求教!

楼主(2014-04-28):
PLC输出PWM控制变频器频率问题求教!
如下图中,这个时候如果用Y0来控制松下VF200的变频器的话,此刻变频器频率是多少呢?
如果我要更改变频器频率为20HZ呢,下面指令参数如何更改?
如果变频器频率的更改依赖于现场采集的某个测量值,比如是压力呢!该怎么瞬时改变频率?

网友A:
  没有用过 这个品牌的 变频器,只能帮顶,期待高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 这个品牌的 变频器,只能帮顶,期待高手出现

 别的品牌呢 你举个例子讲讲嘛 比如三菱的 西门子的 欧姆龙的 都可以啊!

网友B:
虽然我没有用过,不过看指令说明应该是这样的。输出的脉冲频率由控制代码决定,如果想要20hz,则代码是6(近似值19。5hz),所以只需要将第一条程序中的K1改成K6即可。如果需要通过现场检测的压力数据来控制的,我感觉你需要根据上表将压力值转换为1~19之间的某个数来控制了。

  ps:我也没有用过这个哦,你可以试试

楼主:
高手请回复啊!求解!

网友C(2014-07-16):
难道你要用来做变频器不成?我也没用过。

楼主(2014-09-09):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要用来做变频器不成?我也没用过。

 蠢才!

网友D(2014-11-26):
这个是松下PLC的pwm控制指令,如图中显示,它此刻PLC从CH0输出频率为 2 HZ,   运用pwm控制的话,如果你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为 50HZ 的话,这时你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 25HZ.

如果要更改变频器频率为20HZ,可以在先前连接的基础上,需要将变频器的7号端子和9号端子连接,然后在面板上设置它的输出频率。              也可以改变它的占空比来实现输出20HZ 的目的。

网友E(2016-08-31):
PWM控制变频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