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28):
 一、开机前的检查

    ①、各紧固件紧固的可靠性;

    ②、润滑油的油位是否符合要求;

    ③、供油泵的接线是否正确;

    ④、联轴器防护罩、接地线及其他防护装置是否装好。

    二、试运转

    ①、减速机安装完毕后应按工作转速先进行空载试运转,时间2小时左右;

    ②、运转2小时后,可按25%、50%、75%的负荷逐级加载试车,直至满负荷运行;

    ③、负载运行一段时间后,应检查一次齿面接触及紧固件是否松动等情况。

    三、润滑

    ①、减速机统一用中负荷工业齿轮油,更换的新油必须和原来使用的油品牌号相同,不应把不用牌号和不同类型的油品混用;

    ②、加油位高度应在油标的1/2处。

    四、维护、保养及操作注意事项

    ①、所有减速机严禁带负荷启动。更换配件后必须经过磨合和负荷试车后,才能正常使用。

    ②、减速机在使用过程中,应密切注意各传动部分的转动灵活性,对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异常声音及高温现象应及时通知维修人员。

    ③、经常检查螺栓紧固程度和油量,油位低于油标尺的下刻度线时应及时通知维修人员进行补油。

    ④、为使减速机易于散热,应保持表面清洁,通气孔不得堵塞。

    ⑤、应对运行中的减速机每小时巡检一次,注意观察油泵供(立式摆线减速机)油情况。对油温过高造成油管断裂的减速机应进行重点巡查。

    ⑥、对减速机的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应详实、认真记录。

网友A:
  不错,好现场使用资料

网友B:
不错,现场维护,管理的好资料,好经验!!

网友C:
减速机老是坏齿和轴是过载吗?

网友D:
对减速机的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应详实、认真记录。

现在没有人记录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