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仿真运行时怎么调出I/O元件点击运行啊

楼主(2014-04-28):
三菱GX WORKS2 PLC软件编程完成后运行仿真,进入仿真后却不知点哪个开始程序,求大师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很高兴回复你的帖子。

首先进入调试。

在程序编辑区,或者选中某软硬件,右键,在调试中选 当前值更改。

然后再此对话框中进行强制软ON,OFF ,也就是闭合或者断开,然后看 程序执行的效果。

执行的效果如下。

网友B:
 顶起 一楼的 好同志呀 ,图文并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