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GPS通讯

楼主(2014-04-28):
有谁家的PLC可以实现NMEA的通讯协议?PLC 需要安装在船上,接受灯塔信号。

网友A:
首先需要查看下,是否能将NMEA的通讯协议转换成其他协议,如果可以,就相对好办

楼主:
等了这么多天了,总算高手出现了。

是否能将NMEA的通讯协议转换成其他协议 --  是 RS-422。但不是 RTU 也不是 ASCII,数据包不是过程数据,而是经度、纬度、海拔、时分秒的数据。

网友B(2018-09-29):
那要看RS-422能不能转换成PLC支持的协议了。

网友C: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下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