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界面D值问题

楼主(2014-04-28):
由于本人第一次使用人机界面,在人机界面中改写计时器时间,写好后发现在切换人机界面和关机后延时 数字会变动如下图,麻烦大家指导下

网友A:
你在人机中的计数是对应PLC里的计数值吧,还是设定值?

网友B:
肯定是PLC的值变了啊 看看PLC的DM是变量吧 程序能改变DM值

网友C:
这个值一看PLC程序是否改写,一是看有没有脚本改写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因为是第一次用很陌生遇到问题感到无解。在人机不切换画面下无论怎么怎么设置延时都是正常的,但切换画面和人机关开机后原来的设定值就自动改变了,是人机需要设置还是PLC程序问题???,请大神们留个电话我好现场询问下

楼主:
这个数字是控制PLC里面 T 计时值

网友D(2014-10-18):
从人机的角度来看,最简单的办法是上载应用程序,重建应用文件后。看看这个元件所用地址是多少,再看下在宏指令中是否有条件使用到这个地址。

如果没有人机程序,可以监看下PLC到底是对应这个元件的,到底是哪个地址,有没有在PLC里触发。

个人感觉是PLC的程序里对应的值改变了,跟人机问题不大。

行货正品,有问题请联系天津罗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