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式流量计中的静压误差及其校正方法

楼主(2014-04-29):
差压变送器的差压刻度通常是在负压室通大气的条件下校验的,安装到现场通入实际使用静压校零时,往往发现零位输出与负压室通大气校验时的零位输出不一致。这种正负压室通入相同静压得到的零位输出评理通入大气校验时的零位称为静压误差。

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如果不作校正,将会给流量测量带来误差,有其是在相对流量较小时,影响更可观。例如有一台DDZ-Ⅲ型差压变送器同节流装置一起组成差压式流量计,在常用压力条件下其静压误差为0.5%FS ,因未对此静压误差作调整就投入运行,则实际流量为零时,仪表的流量示值就可能达到7.1%FS,虽然小信号切除功能就将这一矛盾掩盖掉,但是其影响客观上是存在的,而且在全量程范围内±0.5%FS的差压偏离总是在起作用。

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是由其正负压室膜盒有效面积不相等引起的。在DDZ-Ⅲ型差压变送器中,静压误差可高达±0.5%FS。在智能型差压变送器中,由于装有静压传感器,并且通过实验的方法测出静压在规定的范围内变化时,零位输出的偏离值,然后在表内的单片机中将静压误差予以校正。经过静压误差在线校正的差压变送器,残存的静压误差一般可降低到±0.1%以下,从而使其性能得到显著改善。

有的差压变送器带有开平方功能和小信号切除功能,在检查静压误差时应将小信号切除功能暂时解除,以观察真正的零位。

差压变送器在制造厂出厂前零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检验过,但是残存的静压误差在仪表投运时还必须在使用现场通入实际静压的静压误差再一次检查校核。其方法是向正负压室通入相同的静压,在本书第3章图3.14所示的系统图中,将三阀组的高低压阀中一个打开,另一个关闭,将平衡阀打开,如果怀疑正负压室内尚未充满被测介质,则可通过正负压室上的排气(或排液)阀排净积气(或积液),然后检查变送器的输出。

差压变送器的输出也可在流量显示仪表或DCS中读出,为了读出真正的零位输出,也需将小信号切除功能暂时解除。

将差压变送器与流量显示仪表配合起来检查零位输出,如果零位存在偏差,则可能的原因如下:

1.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偏离正确位置引起零点偏移。

2.流量显示仪表零点偏差。

3.差压变送器静压误差。

   差压式流量计经过上述的静压误差及零点检查校准后,就可关闭平衡阀,开足高低压阀,投入运行。这种偏差的代数和不会很大,最终是通过差压变送器的零点校准予以消除。因此仪表投运前这一检查校准环节是开表投运操作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