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信号电路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4-29):
  在液位传感器的开发应用中,常常会遇到所需的变送器的输出与已有的变送器的输出不同,或用户已有的变送器的输出不能满足新的需求,这就需要改变变送器原来的输出,为了满足多种客户的需求,就需有多种输出的变送器。例如:作为二型表,标准输出多为0~10mA,或0~10V,而目前应用的三型表,却是4~20mA或1~5V的,它们之间如何变换,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1、温度漂移的处理

  传感器的温度漂移可分为零点温度漂移和灵敏度温度漂移。零点温漂即传感器不受压时的输出由温度变化引起的漂移,在传感器的应用中,经常用恒流供电,零点及其温漂的补偿方法可用电阻串并联法。

  流供电桥路的传感器,液位传感器灵敏度温度补偿通常采用的电路如图2所示。其中R的网路中Rt为温度系数与灵敏度温漂同向的热敏电阻,Rs、Rp、Rz为温度系数可忽略的电阻,用来调整Rt的温度系数,经上述零点和灵敏度的温度补偿的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即可视为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与温度变化无关。

  2、放大及非线性的处理

  任何力敏传感器的非线性都有大小、正负之分,信号的处理和传输时要进行线性化处理,液位传感器使最后得到的信号与液位成线性关系。线性化电路就是根据非线性的大小和正负来设计的,线性化可以在信号处理的不同阶段来进行,有的在模拟信号阶段进行,有的在数字信号阶段进行

网友A:
作为二型表,标准输出多为0~10mA,或0~10V,而目前应用的三型表,却是4~20mA或1~5V的,它们之间如何变换,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