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沃SWMV系列中高压固态软起动装置

楼主(2014-04-29):
       高压固态软起动器又称中高压固态软起动器,是一种新型的中高压电机软起动器,主要适用于10KV以下的中高压交电动机,采用先进DSP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及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高压交流电机软起动器具有体积小、功耗低、高可靠性、高灵敏度、无触点、免维护、无环境污染、安装方便等优点。与其它传统的起动方法相比较,其特有的智能控制方式,既可以方便准确的设置起动转矩、起动电流、起动时间、停机时间等参数,又可以与微机、PLC等进行联网控制。现已在机械制造、水泥生产、冶金、矿山、采油、化工、水处理、石化等行业泵、风机、抽油机、空气压缩机、球磨机、起重机、压缩机、破碎机、传送机、升降机、离心机、轧钢机等多种负载上得到广泛应用。必将逐步淘汰液态高压软起动器。

性能特点

专业设计制造:采用品牌串联用晶闸管及专业绝缘材料与现代电力电子控制技术相组合。适合大中型电  动机特性和特点得高压固态软起动装置。

可靠性高:装置的主要电路采用组件式结构,模块化安装方式。具有多重过电压吸收、保护技术。对瞬态的dv/dt、雷电冲击电压、操作波过电压、暂态过渡过程进行多层限幅钳位。对di/dt、阀开通过程均压、阀关断过程的均压都有独特的措施和方法。

强弱电间隔离完善:系统强弱电间采用高抗干扰的数字式触发器与光纤隔离或CT隔离传输技术配套,避免了强弱电间相互干扰,使得装置的高压性能与低电压装置一样安全可靠。

独特的故障检测回报和判断系统:能够迅速将检测结果传递到控制电路,声光报警并随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止故障扩大。

高压软起动器具有>96%高效率(可达97%)远比其它软起动器效率高得多。

多种完善的保护功能:短路、过流、限流、过压、欠压、过负载、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过热、通信故障等各种故障状态报警及时处理保护保护软起动器及电机。

独特的散热及设计使晶闸管部件得到有效冷却。

任意可选的多种软起动功能:包括标准软起、恒流软起动、双电压斜波起动,带突跳功能软起动等。

具有体积小,功耗低,高灵敏度、无触点、安装方便等特点。

使用条件

环境温度: -40℃~+50℃     空气相对温度不超过90%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海拔超过2000m上可根据具体工况特殊设计)

最高工作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10%

电源频率:50Hz/60Hz+2Hz

优点

1、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可以避免电源中的电压降和电压骤降。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2、减少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节省维护成本而节约很多费用。

3、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4、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场合,改善工艺。

5、完善可靠保护功能,更有效的保护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6、可频繁起、停,实现一托多,降低设备采购成本。

典型应用简介

水泵:利用泵控制功能,在起动和停止时,减少液流冲击所产生的泵流水锤现象,节省了系统维修费用;

球磨机:利用电压斜坡起动,减少齿轮转矩的磨损,减少维修工作量延长使用寿命;

风机:利用固态软起动器取代了传统起动器,减少皮带磨损和机械冲击;

压缩机:利用限流,实现了平滑起动,降低电机温升;

破碎机:利用堵转保护和快速保护,避免机械故障和阻塞造成电动机过热而烧毁;

输送机械:利用软起动和软停机控制,实现平滑渐进的起动过程和平滑减速的停车过程,避免了因冲击而对物料和设备造成的损伤。

性能参数

1.主要技术指标

负载类型:三相异步或同步电机

工作电压:2.3-13.8KV

功率范围:160-6000KW

重载型115%负载连续运行,过载500% 1-10秒、850% 0.5-5秒数字微处理器控制、液晶显示,起动过载和运行过载两级保护,低压控制单元与高压部分采用光纤隔离,机械和电子安全联锁装置,MCC接线排(机电控制中心接线排)。

辅助继电器:多路C型干式继电器5A 240V AC可编程继电器输出,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数据统计。

环境温度:0-50℃

海拔高度:0-1000米

相对湿度:5-95%

2.可调节参数

电机的满载电流可调

双斜坡调整—两个独立的设定值

初始电压:10-50%的线电压

电流限流:100-400%电机的额定电流

加速时间:1-30秒(可延伸至90秒)

软停时间:1-30秒(可延伸至90秒)

四种水泵控制曲线

速度闭环软起控制

脉冲突跳起动:0.1-1.0秒(80%线电压)

每小时起动次数锁定:1-4次

主要特色

一、免维护

   可控硅是无触点的电子器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产品需经常维护导电液体和部件等,把机械寿命变为电子元件使用寿命,连续运行数年也无需停机维护。

二、安装使用简单

   SWMV系列高压固态软起动装置是一个完整的电机起动控制和保护系统,安装时只需连接电源线和电机线即可投入运行。在加高压运行前,允许使用低压对整个系统进行机械及电气测试。该装置具有自检测,自学习和自动设置起动参数的功能。

三、备份特性

   柜内装有可直接起动电机的真空接触器,如果SWMV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可利用真空接触器直接起动电机,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

四、保护与监控

具有自检程序

可控硅短路保护

电子过载保护和报警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

欠压保护过载保护

欠载保护

缺相保护相序保护

过热保护

堵转保护频率保护

接地漏电保护

电流不平衡保护电机温度保护

功率因数监控

重复起动时间限制

保护功能齐全

缺相保护:为防止电源缺相而导致大电流烧坏电机绕组,出现缺相故障时,则封锁脉冲,并跳闸,报警;

外部故障保护:控制板外部出现故障时,则切断电机电源实行保护;

起动超时保护:如果电压斜坡起、恒流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时间超过了设定的“软起时间”,则封锁脉冲,关闭软起动器,执行超时保护。此后,应重新设置初始电压和软起时间;

过流保护:起动时电机电流超过限幅值,则1S内切断电机电源实行保护;

运行电流定时限过载保护:运行过程中电机电流过载超过设定时间,则切断电机电源实行保护;

运行电流反时限过载保护:I²t过载保护;

相序保护:当输入相序与输出相序不一致时,将封锁起动信号,给上一级开关柜跳闸信号实行保护;

起动间隔时间保护:每小时起动小于6次两次起动时间间隔大于10分钟,否则起动器将封锁起动信号实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