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自动切换配电箱的图纸,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4-04-29):
各位老师好,我是一名在读电工初级学校的学生,自己设计了2份很简单的通信配电箱图纸交作业,是用于2路电输入  分成若干路输出,2路输入电可以自动切换(其中1路断电,另一路自动供电),以下是图纸,附带几个小问题,请老师们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220V交流配电箱图片,空开采用施耐德1P空开,接触器采用220V交流接触器(线圈启动功率是10-50W)熔断器采用220V  1A玻璃保险管,是否合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工控是很苦逼的,改行吧。学金融

 断路器,在图纸中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控是很苦逼的,改行吧。学金融  断路器,在图纸中是这样的

有同感,没有控制你接触器如何动作?

实际上你只要花300、400元买个互投就行了。

网友C:
设计很简单,能完成切换作用。

有个问题,如果输出部分接在保险丝之后,那么你还得考虑负荷的电流。

直流电磁铁或是继电器线圈,它的吸和电流和维持电流是一样的。只有交流电磁铁或线圈才考虑起动电流。

网友D:
主回路的保险和控制回路保险应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回路的保险和控制回路保险应分开。

修改了一下

楼主:
 我修改了一下,我这个是互锁机构,一路断电另一路继续供电的作用   所以没有按钮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