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用跳转指令时,100ms定时器

楼主(2014-04-29):
S7-200,用跳转指令时,为什么100ms定时器会不准?如果跳转之前用准不准?

网友A:
没听懂楼主什么意思,能否上图看看先!

网友B:
你的跳转指令是放在何处,应该是在定时器完成时,才产生跳转,这样才可以,逻辑关系列好,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C(2018-09-30):
JMP指令的使用会跳出扫描周期,所以有可能对定时器准确性造成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