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测试仪如何进行电弧侦测

楼主(2014-04-29):
安规测试仪如何进行电弧侦测

   电弧是一个物理现象,仪迪经过大量的统计和客户统计数据的反馈,将此物理现象进行了量化,使之成为可以量测的物理量,一般高阻抗电弧与电晕产生的高频脉冲,其频率可在低于30KHz至高于1MHz范围内变动,而且持续时间可能很短。这些脉冲常常持续不足10us(如下图一),这些短时脉冲或尖峰信号不一定会立即导致击穿放电所以可以被乎略。

   仪迪安规测试仪器中有一个专门的电弧侦测系统(如下图所示),它通过一个对于10KHz以上频率响应的高通滤波器将大于10KHz以上的高频脉冲信号输入一比较器,然后和仪器内部的一个灵敏度调节器所产生的资料作比对,经过长时间的统计和客户反馈认为,10KHz以上的电弧脉冲对于被测物品质带来直接影响的机率最高。 仪器内部灵敏度分为1~9个级别,每个级别代表的侦测的电流峰值。(如下表所示)电弧侦测灵敏度设定侦测峰值电流值Level 92.8mApeakLevel 85.5mApeakLevel 77.7mApeakLevel 610mApeakLevel 5 (出厂默认值)12mApeakLevel 414mApeakLevel 316mApeakLevel 218mApeakLevel 120mApeak  仪器电弧失效报警显示的意义:例如,安规测试仪设定ARC ON时,并且选定ARC 灵敏度为出厂默认值5时,仪器检测被测物(DUT)报警提示ARC Fail,意味测试仪侦测到该被测物(DUT)内部被侦测到一个峰值大于12mApeak,频率大于10KHz的高频电弧脉冲。如何确定选择灵敏度为多少?仪迪安规测试仪器出厂电弧灵敏度的默认值为5,是因为经过我们一些客户长时间的使用后统计的结果,认为5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而且IBM还曾经书面通知它的外协厂使用华仪安规仪器的时候,将电弧灵敏度设为5。灵敏度太高可能造成不良率高,太低又可能对产品的品质留下长远的忧患。因此如何选择灵敏度级别,应该由用户自己根据产品特性经过一段时间的统计,充分考虑了不良率高低的情况等各种因素,来决定灵敏度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