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矩控制求助

楼主(2014-04-29):
伺服电机使用力矩控制模式,当外力使电机运转的速度到达a以后,伺服电机以给定扭矩运行;如果速度低于a,电机不运行,如何在不用plc等控制器的条件下实现?

网友A:
扭矩控制要求一样的扭矩,不管高了还是低了都会转动

网友B:
 伺服电机就有 转速 与 力扭控制 参数选择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控制伺服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