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LN2803是用什么单片机驱动的

楼主(2014-04-29):
知道ULN2803可以带动五线步进电机,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可以给2803提供输入脉冲,又是如何写入程序的呢?请赐教!

网友A:
ULN2803只是个驱动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驱动,具体的程序你网上搜搜 应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N2803只是个驱动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驱动,具体...

最简单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ULN2803只是个驱动器...

at89c51应该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