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接触器动作顺序问题

楼主(2014-04-29):
电机星三角启动时,是主接触器先吸合,然后星接触器吸合好,还是先星接触器吸合,再主接触器吸合好,或者是两者一起吸合?

我在网上查到,有人说星接触器先吸合,再吸合主接触器,电弧小,对星接触器触点比较好?

哪位大神出来分析下各种情况。

还有,我在设计电机启动的时候,碰到过这种情况,电机为37KW电机,按施耐德的选型手册,选用2个LC1D50的接触器和1个LC1D32接触器。查产品手册,LC1D50的线圈吸合功耗为160VA,LC1D32为70VA,但是现场使用的控制变压器容量为200VA,小于一个主接触器(160VA)和星接触器(70VA)线圈功耗之和,使用一切正常,这是否是和接触器的动作顺序有关?

欢迎大神来解答释疑。

网友A:
 个人认为 主接触器 是要先动作

网友B:
肯定主接触器先动作,自锁住,在星行的接着吸合,

网友C(2016-08-22):
大冷的氨机,星先吸合,主在吸合,星接触器电流容量较小,主的电流较大适合启动,启动延时后,因为有了惯性星角接触器转换不需要太大的电流,所以星角接触器电流容量都不大

网友D:
星角接触器电流容量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