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传感器在测振方面有什么应用?

楼主(2014-04-29):
高精度传感器在测振方面有什么应用?

网友A(2014-09-10):
   该系统采用优质激光探头ZLDS100,非接触式测量,记录被测体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并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振幅。当振幅超过界定值时,可通过软件设置输出报警信号。采样频率高,能精确还原被测体运动轨迹。使用各种滤波器,使测量结果更加稳定。用途广泛,例如,可应用于建筑工程中,实时监控建筑物的振动情况,保证施工的安全;实时监控振动情况,及时反映设备的工作状态,实现报警输出。

网友B:
啊呀,楼上的回答很详细呢,参考参考,,好像是真尚有公司的网站有这个

网友C(2014-10-13):
SMT9700高精度电涡流传感器就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