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安装的连接要求

楼主(2014-04-30):
   一般流量计厂家在把产品发送到客户手中的时候,都会沟通指导安装调试流量计,那么说说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连接要求。

如果受现场安装条件限制,请保持允许倾斜角度≤45°。在流量计安装管道设计时应确保无气泡产生。

流量计管路满管

流量计可以水平、垂直和倾斜安装。但是管路结构应保证测量管必须始终充满液体(满管)。管路设计时注意确保测量管段无气泡,否则将会造成测量不稳定和偏差过大。

安装方式的选择

如果被测介质含有固体颗粒或浆液,建议垂直安装流向自下而上,避免固体颗粒沉积在流量计测量管内。流量计在水准或倾斜安装时,其电极轴线应该处于水准位置。假如电极轴线,与地面垂直,则上方的电极附近容易聚集气泡。

避免流量计上下游管道不对中或倾斜,并保持与上下游法兰对准。安装前清除焊接残渣和凸起物,并垫上垫片。电磁流量计装到管道上后应禁止在该管段上进行电焊作业,防止衬里受损。

网友A:
此外还要注意电磁干扰的问题。

电磁流量计的外壳都有接地端子,以及衬里都会留出接地环,在现场安装中应该把其用导线连起来做到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