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FX2N可以在线调试吗?

楼主(2014-04-30):
FX1N和FX2N可以在线调试吗?

怎么试了一下不行呢?

网友A:
   FX 系列 PLC 可以在线调试呀,

网友B:
在线切换到监视(写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 系列 PLC 可以在线调试呀,

 难道是我的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切换到监视(写入模式)

 是在该模式下操作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调试

网友C:
楼主好好看看机子,是不是仿品三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FX 系列...

 根据楼主的截图可以看出来者不是三菱的PLC  楼主还是根据产品型号看看说明书、编程手册或者咨询一下客服